[其他]
华硕N551JW 2015年9月份出厂日期做WIN7后屏亮度忽亮忽暗,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7-09-05):
华硕N551JW  2015年9月份出厂日期做WIN7后屏亮度忽亮忽暗,做win8/win8.1/win10一切正常,不知为什么?请看到此贴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屏幕忽亮忽暗好像和系统没有什么关系的,会不会是驱动没有装好,还有其它问题没有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忽亮忽暗好像和系统没有什么关系的,会不会是驱动没有装好,还有其它问题没有找出来

现在已找到问题,将英特尔集显HD4600驱动软件里面的节电技术关闭就正常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