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b 集显供电时有时无

楼主(2017-09-05):
接修一台a1278 820-3115b,初始故障是6259边上进液,能开能显示,但反复重启(苹果开机声音刚出来就
重启),把R7051 和R7052都换了后上电算正常,
以为修好了,但重启或再开上电不显,一般是放一会儿再开第一次集显能出后立马掉能亮机,亮机进系统到苹果
桌面会死机,有时集显直接
不出,不亮机,其它供电都正常,仔细查看过主板其它地方,没有发现有问题,现在搞不明白这个集显供电
为什么会时有时无,而且没更换R7051和R7052时,都能亮机,只是会重启

望指点

网友A:
SMC总线故障也会导致,我以前也碰到过,南桥和SMC都有可能,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总线故障也会导致,我以前也碰到过,南桥和SMC都有可能,仅供参考

我查下,谢谢指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