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7 开机报警8声

楼主(2017-09-05):
DELL 15-5547 版号是LA-B012P 开机报警8声,偶尔能亮。刷了三四个BIOS都是没用,以为是显卡坏,用风枪吹了下,还是一样,把屏给拆了,发现屏线口有点变形。接回去可以亮了,我以为好了把屏线压好,又不行了,用手捏了下屏线电流跳动屏会闪,换了屏线好了。

网友:
8声报警就是没检测到屏,一般不是屏就是屏线吧

网友:
8声多是和显示有关 显卡屏 屏线重点排查

网友:
还好19V没有和信号短路起来,不然换屏线还不一定解决问题哦。

网友:
DELL的笔记本响8声,一般是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愿意分享经历,祝楼主今年大发横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还好 这种问题 还是比较好 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