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通病,加焊南桥易返修

楼主(2017-09-05):
e440通病  加焊南桥易返修,求方案

网友:
CMOS电池拿掉不装。用电池供电。PCH下面还打黑胶,换也不好换。

网友:
换啊,,E440的南桥换下来的不管好坏都不敢上到别的机器上。所以还是不要加焊了。

网友:
和2楼方法一样

网友:
好经验 好久没有直球了 不知到大家平时换的多不多现在显卡这些贵了客户就不修了 我晕

网友:
都是直接换,但换的也不行,估计这桥就很难买到好的,成功过几台,有几台换了桥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
淘宝买新桥啊,继续换。。。。。。。。。。。。。。

网友:
E440通病是需要换南桥 加焊似乎不行

网友:
前两天才修到一台E440 换南桥就OK了 就是温度注意到点 尽量高点就行

网友:
thinkpa e系列的不是打胶的吗,你如何加热?用风枪的温度热?

网友A:
买南桥也是需要运气的。之前淘宝发过,好多可能都有问题的。楼主有靠谱的淘宝卖家吗?卖芯片比较靠谱的那种。

网友B:
呵呵这种事情我已经习惯了  买到全新的很少的  重植反而效果俱佳  因为有胶 你加焊温度高反而虚焊  温度低容易返修  重植比较好的

网友:
南桥换倒是没事,主要就是怕买到翻新货啊。

网友:
只有换,这款温度到了位还是好换,掉的都是空点,还有就是掉漆的地方记得补绿油。

网友:
拿去交换吧

网友:
加焊 或者2楼说的 ,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既然加焊不行 为什么不换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南桥也是需要运气的。之前淘宝发过,好多可能都有问题的。楼主有靠谱的淘宝卖家吗?卖芯片比较靠谱的那种 ...

都是一样的货,估计每一批好坏的都有。我拿过连续三只是坏的。运气有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种事情我已经习惯了  买到全新的很少的  重植反而效果俱佳  因为有胶 你加焊温度高反而虚焊  温度低 ...

确实。网上拿的很多都是以旧充新,不知好坏。芯片焊下来不短路, 重植为上策。

网友:
直接换新桥啊。。。。。。。。。。。。。。。。。。。。。。。。。。。。。。。。。。。。。

网友:
再不直接换主板 省心。。。。。。。。。。。。。。。。。。。。。。。。。。。。。。。。。。。。。。。。。。。。。。。。。。。。。。。。。

网友:
E440的机子就是蛋疼,最开始有一台就是取芯片掉点赔了块板,后面就不换了,就是刷下程序加焊下桥,现在不稳定,返了有四五次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