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鸿基5742 不加电

楼主(2017-09-05):
笔记本
鸿基5742 不加电 基本条件还算正常 ec bios刷了 还是不行 找个
吧 竟然没有 谁能贡献一个图纸啊 版号是 5894p 的 不胜感激啊
笔记本

网友:
比较新的吧新的少图哦

网友:
有木有本子型号 或者SNID号 我帮你找找

网友:
这个机器没图纸啊,仁宝的应该好修

网友:
同求这个图纸

网友:
论坛里面没有就得去TB里面找找了

网友:
找不到就找类似的参考维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725-1-1.html
这个就是

网友:
有个5893p的图纸 没有5894p 你要么

网友:
应该没有这个图纸,在淘宝上看看吧

网友:
电脑比较新也没有办法,自己慢慢查咯,去找芯片的PDF盲修

网友:
应该是ec程序的问题吧,我修过,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没有图纸的找类似的图纸或者查没供电的芯片数据手册。很多新机器都是没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