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二修机 联想不触发

楼主(2017-09-05):
同行送修一块联想裸板,说是不触发。在别处修过,是个二修机。
版号:LA-5753P REV: 2.0
故障:不触发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2,公共点正常,3V5V正常,既然是不触发,先看看开关针脚, 1 2两脚18V 明显不对了。

搜索NOVO_BTN#这个信号,来到了D17, 测量2脚3V正常,3脚18V不正常.

,搜索51_ON#来源,到了D14,分析电路,3脚  3V正常,2脚18V不正常。2脚由Q37控制,想让D14  的2脚为底,那么Q37就得导通,Q37要导通,Q37的2脚就要为高,测量Q37的2脚0V,条件不满足。

查EC_ON,来自EC102脚,也是0V,也就是说EC条件也不满足

继续查EC的条件,发现ECRST  0V,没有复位,查看电路。

复位37脚,有电阻R560和电容C723,测试电容阻值发现,原本滤波电容,两头都不接地,边上的电阻有一端却接地了,把电容电阻对调。复位产生。

开关恢复3V,出发,结果到0.2A上不去了。

没办法,毕竟是二修机,肯定动过手脚,老实测试,发现除了CPU供电,其它供电都已经产生,找到CPU管理芯片,测试芯片条件,VIN19 V正常,VCC  1V不正常

追查5VS来源,发现是  二级转换,测量U36,D级5V,S级1V。问题就出在这
要让U36转换正常,4脚要为高,4脚受控Q65,想让条件满足,Q65就不能被导通,G级要为底,测量Q65工作正常,但是U36 的G级却是底。测量后发现是电阻R1191到U364脚被割断线,飞线。

再次上电,看电流应该已经亮机。 维修 到此结束

网友A:
这帖子可以申请精华贴了,加分鼓励

网友:
上家明显留情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 学习了

网友:
支持帖子申精!,帖子质量很高,大战一修哥

网友:
是的  像这样  比较好恢复的 故障,很明显是 上家已经修好了,估计是客户嫌贵不修了 做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可以申请精华贴了,加分鼓励

谢老哥  加分 ,不过申请精品 恐怕 难度还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老哥  加分 ,不过申请精品 恐怕 难度还不够吧

可以的,找饼哥就行了

网友:
楼主思维很准确,分析彻底。一看就是看得懂电路的

网友:
不错,二修机被做过手脚本来不好搞,楼主技术牛

网友:
上家挺够意思的 还好没动桥呢。

网友C:
一开始我以为开关针电压好的呢,仁宝有些板子待机时开关针不是19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以为开关针电压好的呢,仁宝有些板子待机时开关针不是19V的吗

这个我倒不知道  修的机器不多,不过还得结合图纸来看

网友:
第一步不错确定故障和能准确的找到了 个人觉得仁宝的主板好修 比华硕的好修死了

网友:
估计价格没谈扰,上家做了点故障,还好不是那种暴力上家

网友:
手下留情了。还好上家没往桥里面灌点东西进去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老司机 我还有个dell  不触发  没修好

网友:
有图有真像 学习了楼主厉害啊 老司机 我还有个dell  不触发  没修好

网友:
呵呵 楼主修的很不错 不过呢 理论分析上你可不要误导新人  我建议你把帖子修改 否则N多新人被你误导了   这个没有按开关前 或者按下开关EC没有动作的  开关就是17-19V之间  EC ON正常后 就会变成3.3

网友:
很多人都不看内容 也不去分析问题 都是来闭着眼睛恢复混分的  我也是来“混分”的 不过呢我每个帖子都是要换位分析的 一味的回复 没有任何意义 纯属浪费生命

网友:
可以上家还是有点良心,估计也是怕会拿回来修,留了后路

网友D:
图文并茂 而且内容丰富 完全就是精品啊

网友:
楼主还是很NB了哈、、、、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 而且内容丰富 完全就是精品啊

老哥 夸奖了   精品可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
这些二修动过手脚的也是烦,搞好了这个那个又少件

网友E:
遇到了一个Y470的开关针电压低去掉了所有相连的原件还是一样  割线到接口都不行最后只能直接飞到开关板上了

网友:
其实一修的那个人估计已经修好了。

网友:
可能客户又觉得太简单,不出这么多钱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了一个Y470的开关针电压低去掉了所有相连的原件还是一样  割线到接口都不行最后只能直接飞到开关板上了

过程不重要  只要修好了  就行的

网友F:
有个疑问,楼主维修的地方都是上家做手脚的地方。这样看来上家应该修好了这板的啊?为什么会成了二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疑问,楼主维修的地方都是上家做手脚的地方。这样看来上家应该修好了这板的啊?为什么会成了二修呢?

你自己都说了  是上家做过手脚的  难道还不算是 二修吗

网友:
维修二修机真心不容易,价格要上去了,不然客户那里不。。。。。

网友:
这机器  除了通病   没修过其他的

网友:
最烦 做故障了

网友:
像这样 比较好恢复的 故障,很明显是 上家已经修好了,估计是客户嫌贵不修了 做的故障

网友:
现在修机报价难呢?得掌握客户点心理,有些客户好变态,你给他报个行情价也叫贵,然后整个电脑城转一圈又回到圆点,你再给他加个一百他也修

网友:
价格没谈好

网友:
这个上家 可能是怕会回去 才这样的  确实是上家留情了 不留情的话 再搞搞 我手上有一个 键盘灯都能控制的4738 就是被做了故障 怎么找都找不到

网友:
加精了 哈哈哈 感谢饼哥啊。。。。。

网友:
如果修好了客户有不修了 我也习惯做个小点的故障 防止再修 不喜欢一下子搞死

网友:
上家动了一点小手脚,对理论扎实的高手来说都是小意思,加分顶上去。

网友:
分析的太好 了,上家做事也还厚道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进水的,差点坑死我,问题太多了

网友G:
这种机器比较麻烦。。。。。。00
阿林Zz
是比较麻烦,主要还得看故障。我这种相对来讲还算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器比较麻烦。。。。。。00
是比较麻烦,主要还得看故障。我这种相对来讲还算好

网友:
有图有真像 学习了 马克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一看是AMD蛋疼的很,楼主这二修机还算顺利,要上家没良心的直接拆东西搞死你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技术也不错了,两处手脚,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有些上家做的很绝的拿19v乱烧你修死也很难修的出来。

网友:
还好上家没怎么做太多手脚。

网友:
现在修机子就刷bios 了 新机子好多桥的问题成本又贵

网友:
2修機真的很討厭 尤其上手還動過手腳...樓主很細心呢 幫你加分囉

网友:
这做的手脚 忒简单了 ,算是手下留情了

网友:
这个动手脚的上家也算是高手了呀。还动2个地方,看来客户得罪他不轻呀。

网友:
最讨厌二修机,不良上家不知做多少故障。有时修到中间还要二次报价,结果呢不认钱,导致前面的工作白做

网友:
这技术没的说。。。学习学习。。。。

网友:
地地地地地二氧化碳 一世纪一二

网友:
这样的回复有什么用?????????????????????????

网友:
要多少有多少浪费时间工工工期 工工工期工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上家 确实是留情了

网友:
肯定是上家修好了 客户嫌贵就这样了 遇见太多了 这是手下留情了 给你来个大电压 神仙也没治

网友:
这个算比较简单了吧,遇到厉害点的上家,就只能换版了

网友:
你只能感谢上家 没搞死

网友:
我就服这样的..哪怕被动过手脚...还是可以秀的上 真心服.自己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水准..

网友:
支持帖子申精!,帖子质量很高,向你学习来了

网友:
楼主思维很准确,分析彻底,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可以,电路分析的不错。故障点找的快

网友:
只是单纯的元器件互换位置 这样的算是很好了 不过考虑到是别人修过的 楼主有没有多收钱啊
阿林Zz
同行的 机器 而且也不是很高的配置 120大洋
详情

网友:
呵呵上家留情了

网友:
*脏话*不是认证学员还看不了 钱钱钱 日

网友:
联想的机器很多问题出在二级转换上。

网友:
二修的经常被人动手脚的,看不懂图的人容易坑

网友H:
这图分析的  可惜         我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图分析的  可惜         我是看不懂

不会吧  我写的这么详细 怎么会看不懂呢

网友:
路过            积累经验 。。。。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啊,厉害了老哥。。。。。。。。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不错 ,上家维修的水呀,,,,,,,,,,,,,,

网友:
迅维好平台 向各位大师 学习了  哈哈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I:
一修师傅良心还是有的,盼着客户再回头,很多师傅直接敲桥

网友:
一修的话,价格200-300,一般客户都还是能接受的,非要一台就挣个七八百才肯罢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修师傅良心还是有的,盼着客户再回头,很多师傅直接敲桥

是的.很多客户都是一开始嫌贵  后面过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帖子精   以后有什么维修经验多多分享

网友J:
楼主思路太清晰,帖子排版也做的很好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思路太清晰,帖子排版也做的很好 学习

那你  就加个好友 我们相互交流一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你  就加个好友 我们相互交流一下啊

好的 群号多少 qq上的少 我加个群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的 群号多少 qq上的少 我加个群

671093055                我等着你啊

网友:
辛苦,维修月来月难做,,,价格太低,,,

网友:
有图有真像 学习了楼主厉害啊 老司机

网友:
楼主的这个 理论还是 不错的  牛逼啊

网友:
有图有真像 学习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一定很厉害啊  分析的很透彻 牛

网友(2017-10-05):
一看就是老司机         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