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这是什么东西 ,Thinkpad W500里的

楼主(2017-09-05):
拆机,掉出来的,没找到安装位置。
安装

网友:
可能是那个托架上的吧

网友:
电池接口附近有个小挡片就是他了

网友:
拆机,掉出来的,没找到安装位置。

网友:
电池接口的档架, 无所谓 , 不用管它。。。

网友:
这不影响正常使用,不用也行

网友:
电池接口的档架, 无所谓 , 不用管它。。

网友:
没见过,塑料件应该是装配用的,不影响功能

网友:
电池位置处的。。。。。 其实有没有没关系的。。。。。

网友:
这个 我还没用碰到过

网友:
电池那里的吧

网友:
333333333333333333电池挡片.....................................................

网友:
这个不装不影响使用的哦,放心好聊

网友:
电池挡片~~~~~~~~~~~~~~~~~~

网友:
如果不影响 使用的话,可以不用管嘛

网友:
过来看看啥东西,

网友:
掉了客户没找回来就算求了,还管那么多干啥呢,实在不行就照着壳子找呗

网友:
不知道,扔了吧。。。

网友:
好像是电池 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