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雅丽显示屏 指示灯亮重启

楼主(2017-09-05):
特雅丽显示屏 指示灯亮重启,监视器,开机指示灯反复重启,没有图像,测量驱动板有 12变成的5v 有 5v变成的3.3v。测量屏线屏线电压0.5v。后来将图中的两个电容换了,正常显示了。

网友:
屏供电的2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怎么测量的,怎么知道是它坏了呢。我想知道维修思路。

网友:
屏供电的两个电容是在驱动板上的两个是吗?还是逻辑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