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偶然得到一个触控一体机的主机,想问问各位大神,如何接一个独立的开关

楼主(2017-09-05):
【求助帖】偶然得到一个触控一体机的主机,想问问各位大神,如何接一个独立的开关,可以单独启动机器。

,这个是主板的全图
左下角位置是一个PSON的 针脚。我刚开始以为那个是开关我就接了两根线,接通电源后 短接两个线,并不会启动,我也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通电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电压

这些是剩下的图,我不知道哪里接了之后会启动,请大神告知,,我是小白

或者说该怎么测量才能知道哪个能启动。

不知道为啥图片都没显示,我也没保存到相册,,又有限制不能继续上传了,请大神移步~贴吧,地址:
http://tieba.baidu.com/p/5306615798?share=9105&fr=share&see_lz=0&sfc=qqfriend&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8.8.8.0&unique=546132E1E04C52763AF3E3E8FD8B2486

网友:
这种板子   应该是大屏幕触控一体机拆下来的吧?                       主板  和原来一体机相连的接口   应该有一个是PWRBTN#        万用表  二极管档位、   红表笔接地      很表笔  划过去    就会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