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9-05):
想买6代的练手,亮机靓板要100+,什么v板s板也不清楚意思,如何买到没动过大芯片的原版,若买到去了胶、低温锡植过的就没什么意思了,怎么沟通选购呢
芯片

网友:
你直接买ID板就行了。ID板一般都没动过的。

网友:
先买20来块一张的没硬盘哪种来练手,手感好了再少买点ID板来练

网友:
直接买V版的ID版比较便宜啊。。。。。。。。。。。。。。。。。。。。。。。。。。。。。。。。

网友:
如果是练基础手工。还是买5代的。6没难度。如果是CPU就先买6的CPU完好板。 把拆装搞熟悉了才买I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