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70通病不认硬盘,怎么处理?

楼主(2017-09-05):
无图无点位,故障是不认硬盘,快速自检并可以进入pe,有修过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硬盘接口电压量了吗 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看下硬盘接口旁边是不是有3个电阻还是牌组 换掉看下。如果不行找南桥线路

网友:
查查硬盘供电,看看硬盘的数据线,然后刷刷BIOS,不行应该问题在桥上吧

网友:
查hdd的工作条件 查桥的SATA的模块条件

网友:
SATA接口的供电正常不?还有3组电容正不正常,如正常的话,就有可能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测量一下硬盘接口的数据,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测量硬盘接口哪里啊 每个接口都是一样 看看电压在做判断

网友:
查硬盘接口供电正不正常,但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不过操作起来太麻烦,说也说不清。封贴

网友:
说下怎么解决的啊   不会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2017-10-13):
CPU 背后一个电杆容易烧坏 CPU 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