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不过内存。

楼主(2017-09-05):
开机0.53等几秒钟掉电,可以再开,测电压没有内存供电,换了上下管和8207芯片,330电容也换过了,还是没有电压,芯片的10脚4.5V,11脚3.3V。14脚15脚有5V,现在不知道还需要查哪里了

网友:
芯片的12脚待机时有18V,触发以后只有0.9V,5脚0v.芯片都换了二个了

网友A:
24脚  vtt  有电压么   查一下 数据手册  看  s3  s5 都需要什么电压

网友B:
滤波电容换了没有,是不是保护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换了没有,是不是保护关闭了

滤波电容330换过了

网友:
22脚有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脚  vtt  有电压么   查一下 数据手册  看  s3  s5 都需要什么电压

24脚没有电压,好像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死活不输出。

网友:
5脚有没有电压 查查那个基准电压

网友:
内存拔掉,CPU拆了看看,可能会有短路的情况呢

网友:
这个看看反馈吧!上下管子也不能忽略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PQ7的S脚短路了,导致内存的+V_VDDQ不输出,烧机显卡微微发热,报价350顾客不修,搞了两天的机器以这种方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