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p经不上电,偶尔白屏维修

楼主(2017-09-05):
三星500p经不上电,偶尔白屏,拆机测量,3v5v起不来,温控旁边一个小电容短路,拆掉好了,白屏时屏供电1v多,直接拉3v过去,完工
三星

网友:
楼主 厉害 小弟 学习了 三星500p 我还在没修过 这个型号 老本吧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机器的主板的版号多少啊!

网友:
看描述还是两个故障 点

网友:
而且这两个故障点比较好找,但是楼主最好能结合电路图标识出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