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34 不开机

楼主(2017-09-05):
版号 00045-a  条件都满足,有8.4v,3v、5v都有,开机脚也有3.3v ,ec条件也满足,就是不开机 ,bioss刷过还是一样 又遇到过的吗,参考一下

网友A:
换个SMC试试看。好像这个料板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SMC试试看。好像这个料板不便宜

这个机器上面的什么东西都很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上面的什么东西都很贵的啊!

l料板好几百,实在不行,可以尝试 换个积累经验

网友:
直觉先不要动SMC,有图纸点位的话先分析一下吧。

网友C:
若是smc的条件都正常就尝试换个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换ec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是smc的条件都正常就尝试换个试试

料板买到了,赌运气呵呵。。。。。。。。。。。。。。。。。

网友:
ec换过还是一样 ,没得搞了,,,,

网友:
这个BIOS比较坑,是BGA封装的。。。。

网友D:
Mac系列的笔记本不加电不要刷BIOS   BIOS不参与触发的   SMC没把握先别懂   仔细查条件    这都维修出经验   多修Mac你就会有惊喜 上电条件很详细的 是在书上和网上看不到的

网友:
板子越来越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c系列的笔记本不加电不要刷BIOS   BIOS不参与触发的   SMC没把握先别懂   仔细查条件    这都维修出经验  ...

换过ec了,现在可以触发了,不过触发掉电,之前没有仔细看,cpu电压瞬间有 不好搞

网友:
           这板子修起来太有难度了吧,不过可以收个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ec了,现在可以触发了,不过触发掉电,之前没有仔细看,cpu电压瞬间有 不好搞

SMC要用料板上的   不能单买  其实Mac系列的主板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