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通病

楼主(2017-09-05):
GA-A75M-DS2   V2.0
  原故障CPU上下管和供电芯片RT8871A短路。内存供电芯片RT8120D短路。
话说怎么垃圾简单的问题没必要发帖的。可是更换最后没有RT8871A芯片,只有代换了。我用RT8868和RT8855,以前换成功过的。现在不行了,没复位,测量CPU供电只有0.74V电压。好像不正常,EN有4.31V。不知道哪个引脚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哪里是通病  这属于正常电路不良

网友:
这是求助帖啊,我以为是维修经验呢

网友:
A75M的暂时没碰到 看到技嘉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里是通病  这属于正常电路不良

已经遇到了几个。情况一样

网友:
技嘉的难修!!!!!!!!!!!!!!!!!!!!11111

网友:
你这个我告诉你 通病是电源太垃圾 一烧一片

网友:
把超频芯片拆了 估计有惊喜 超频芯片会拉低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跟CPU供电都坏,超频超坏的站80%

网友B:
换个  原   芯片试试!   测测其他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  原   芯片试试!   测测其他条件

买芯片1了

网友:
还是不值得修了 ,。订芯片回来好了  以后还的返修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是通病了,这个本身应该是电源质量引起的

网友:
也不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感觉代换芯片有些板是不能代换的,用回原装芯片试试吧

网友:
电路不良   不算通病吧

网友:
我也以为是维修经验呢,马不停蹄的跑来。

网友C:
订个芯片过来8871装上去估计就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订个芯片过来8871装上去估计就跑马了

换过,电压还是0.7低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可以有,需要的就是这种资源,感谢#

网友:
RT8868和RT8871A是可以替用的。我昨天才换好一块785的主板,不过我测的EN脚是5V。应该4.3是正常的

网友:
买来的芯片换上电压1V了

网友:
技嘉H61转一下就停反复 看见都烦,不过基本都可以修的好。

网友: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