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50SJ 进系统几分钟报警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05):
W650SJ 进系统几分钟报警自动关机,有谁遇到过

网友:
报错几声啊   还是一直报警么    我老早遇到有个风扇不转的。。就这样

网友:
报警 ?查下报警说明再综合判定

网友:
几声报警?

网友:
显卡供电,或者是显卡周边供电。

网友:
进了系统怎么报警?鲁大师温度报警?

网友:
我现在就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神州的机器吧,原来搞过一个是,显卡温搞电路中双场管坏了,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个双场管,还接I2C总线的,查查有意外惊喜啊

网友:
查显卡供电   看看能不能认到显卡

网友:
几声报警,风扇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