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2JA电流1.35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05):
没分了 发个帖来
今天看到一台前天修到一模一样的机子 板号也一样 也别是CPU 内存显卡也一样板号:

内存上面是K42JP的

这是主板背面
问题是开机电流1.35 不管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就是不开机 我就没走死路去刷BIOS 弄显卡之类的
因为这是前天修了一样3台机子就是一个小小电阻的问题

没错就是这个小东西搞的鬼这个阻值自己测量是4.8K差不多5K把
直接从鸿基上面找了个10K电阻上去 正常开机
虽然论坛很多经验帖子。有些发的图片看不清楚 我给你们发个清楚的

网友A:
看了帖子,还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在哪里?主要是点位图拍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帖子,还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在哪里?主要是点位图拍的太小了

自己点图片 再来鼠标滚轮放大跟缩小

网友B:
如果楼主在主板上标识出电阻的位置,应该会有很多人加分了。毕竟懒人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在主板上标识出电阻的位置,应该会有很多人加分了。毕竟懒人比较多

已经有箭头标出来了 你按照主板来对照找下就能看到

网友:
K42通病一大推

网友:
佩服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

网友:
不是说 电容导致的,,, 改变TON脚的 电阻啊。。。。。。。。。。。

网友C:
下次遇到了 先干这个电阻 比搞显卡bios还简单

网友:
基地的都是用的这块主板讲的时序和维修技巧。楼主分享出来又涨见识啦。

网友D:
目测此板被加焊或换过EC,加焊过显卡,不知道是不是上家没修好转院过来的?

网友:
能说一下电阻的作用吗  是什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此板被加焊或换过EC,加焊过显卡,不知道是不是上家没修好转院过来的?

就是上家没修好 客户自己找到我店里来的

网友E:
不是  18k吗  这通病 都讨论 N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遇到了 先干这个电阻 比搞显卡bios还简单

是啊 这是上家修过显卡 还有EC BIOS都被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  18k吗  这通病 都讨论 N年啦

10K以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按照那原来的

网友:
我接到一台 通电无线重启无脑维修

网友:
这电阻作用是什么,连着什么信号,点位图看看信号名称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CPU的 辅助供电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以后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