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2开机半小时掉电经验直接秒

楼主(2017-09-05):
又回来发帖了。好久没发了
今天来发发牢骚
华硕P8Z77-V LX2:1.01

问题是能开机
开机正常 测量电压都正常 但是进系统不管你有没有开网站 或者看电影 玩游戏之类的 都是准时30分钟直接给我关机
那么问题来了。重启看BIOS里面是否有电压偏高?
这只能用以前的死办法了。因为这块主板是昨天傍晚6点修好的
自己开机测试进系统看电影表笔准备好了
开始测试····此处省略号
块到关机的前两分钟就主板上面该测试的速度测试电压是否变动
关机时候我也刚好提前测量IO旁边5脚管理开关的管子,这边电压突然直接升到7V再又一直跳动最后直接导致关机没电压。。。。这是什么意思

直接找华硕B75料板的换上去又开机测试 测到晚上8点来了 没关机 下班回家
今天早上装回去上系统

至此修完
这个问题哪位师傅告诉我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找个点图看看就知道了,在说了有问题找月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点图看看就知道了,在说了有问题找月饼

他不理我。人家是大老总,哪里会跟我们这些小老板说道:@

网友B:
                    就是个3V转1.2V  的小芯片          电流不过 100多mA!

怎么会测到  有7V电压?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3V转1.2V  的小芯片          电流不过 100多mA!

怎么会测到  有7V电压?   ...

我也搞不懂会成7V 就是这个芯片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不懂会成7V 就是这个芯片引起的

3v过来的,怎么会有7v出现?这无中生有的技术可以........asus就等你去收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v过来的,怎么会有7v出现?这无中生有的技术可以........asus就等你去收购了

什么无中生有?当你遇到的时候你也跟我这样,当我没说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无中生有?当你遇到的时候你也跟我这样,当我没说可以不?

绝对是你的表有问题了,我用的垃圾表有时就这样

网友:
半个小时才出问题,是我真的就没有这个耐心去修了

网友:
这个元件供电脚为3.3V,7V是从哪里串过来的?更换了一个元件就解决了,按常理这也不符合逻辑啊?真是想不通!

网友:
有的时候测试电压是不太准的,特别是无限重启的那种,电压跳变比较大的。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不懂会成7V 就是这个芯片引起的

左面一个3V右面一个3V, 这管子用半个小时温度达到像样的指数 3V+3V +1.2 不等于 7V了 7V 过来IO 检查电压过大保护性掉电。应该就是这样子

网友:
这个电压如果真的是7V,应该不是5脚芯片引起的的掉电

网友:
技术呀 大师 呀  厉害了我的哥  分析的如教科学似的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风姐,下次开场白换换,哈哈哈

网友:
这个真还不会搞,谢谢大师傅分享经验,谢谢了。

网友:
半个小时才出问题,遇到这样的就是头疼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个Z77的  不是重启 而是不定时关机  结果是电源供电不足 引起的   换了个400W电源没事了

网友:
半个小时才出问题,修一次就得再挂机半小时,麻烦

网友:
额 好扎实的理论啊  我就只能瞎修修

网友(2017-11-21):
首先这个是PCI-E转PCI的桥接芯片 也叫做USB3.0桥接芯片   不是IO芯片
其二5脚芯片的第5脚是反馈0.8V
除了2脚地线 其它三脚根本不会出现像你说的7V电压
除非上拉电压为7V或者分压电阻不良

网友:
这种很花时间的头疼板基本都跟客户说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