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J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7-09-05):
一台华硕A450J的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通电电流到0.68A不亮,用万用表测试各电压都正常,那就先刷BIOS看看吧,于是上论坛下载对应的BIOS,通电开机,电流一阵狂飚亮机,至此机器修复。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确实坏得比较多

网友:
。。好简单啊,白捡钱了。。不过新一代的主板BIOS确实爱坏

网友:
ASUS的BIOS的故障率也很大         下次可以给出正确BIOS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