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30 亮机大概30左右秒掉电

楼主(2017-09-05):
戴尔 N4030 亮机大概30左右秒掉电 散热做过了 显卡 加焊过了 BIOS刷过了 EC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改了风扇,导致的?

网友:
有的人说南桥虚焊了

网友B:
CPU型号不对吧,是不是INTEL二代的U,你换一个低端赛扬的看看,你的芯片组是70的吧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电源后面的墙怎么这么夸张,你这是在哪里修机器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有时不开机 开机之后装系统蓝屏掉电的 ,不开机修好之后一直用客户的电源装系统,没用自己的电源,最后才发现客户电源接口都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了风扇,导致的?

这个机器改了风扇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的

网友C:
这个机器掉电 多和显卡有关 有时候加焊不一定能解决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掉电 多和显卡有关 有时候加焊不一定能解决显卡问题

换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型号不对吧,是不是INTEL二代的U,你换一个低端赛扬的看看,你的芯片组是70的吧

一代的机器

网友:
30s掉电先把BIOS程序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查温控吧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很大的

网友:
我遇见一个做系统掉电的, 最后焊显卡好的

网友:
这就不好搞了掉电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   修的   怎测底啊  全休了

网友:
换显卡吧,换显卡芯片试一试,还有惊喜的

网友:
看下温控试试!!!还有散热做过 能确认温度不高吗

网友D:
查温控电路看看,或直接去掉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温控电路看看,或直接去掉试试

能不能告诉我 温控是哪个信号  我找不到  谢谢

网友:
换温控吧,我以前碰到过,换了温控好了

网友:
每次都固定30秒吗。可以进到系统不

网友:
      准时掉电的话,除了BIOS,就剩温控电路了,不过我有遇到联想的55秒掉电是EC,楼主可以试试修下显卡吧,毕竟上面那么多人回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告诉我 温控是哪个信号  我找不到  谢谢

EMC2102,这个不能直接去掉,它有三路温感,一路一路屏蔽试试,先屏蔽显卡的。还不行换掉EMC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