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5待机高问题

楼主(2017-09-05):
板子拆完后 没进水,可是待机0.04  有时候还能触发开机  可是不稳定 51125烫   求助大家 待机什么的都有

网友:
发烫的话,芯片本身问题,或者后级有小短路,按条件一个一个的查吧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周边电容短路不

网友:
看你这个情况, 应该是后级短路,,,,

网友:
后级还有 短路或漏电 LZ还是用波波查下吧

网友A:
电源后面的墙怎么这么夸张,你这是在哪里修机器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后面的墙怎么这么夸张,你这是在哪里修机器

??什么意思 ,,厚强 在那里哦

网友:
芯片本身问题,或者后级有小短路。。。。。。。。。。。。

网友:
待机51125发烫 待机高              先查下51125发烫原因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先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查找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