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昂达p43sd3主板独显没显示

楼主(2017-09-05):
今天来了一台机,根据客人描述,用着用着突然黑屏,再开主机工作,但是没有显示,有闻到有一点烧焦的味道。
外形和型号:

因为主板还能工作就是没有显示,是个大板,也没有集成可插,就插上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和代码,发现跑码正常,一直跑到亮机代码。换张好的显卡试机,和换电源一样没有显示。
拆机,因为客人描述过有烧焦的味道,应该有地方烧了没有看出来,板又能正常开机,这是独显没有显示,就先看看pcie的条件吧。看看供电和时钟复位。
当查到A11脚复位为0V。时钟是正常的。

顺便测测pci的条件看看,发现时钟复位都没有。但能跑码,时钟忘记拍照。

一个个来检测,在检测pcie时发现凶手出现了。就是pcie插槽边边,红框的地方,很小的。
烧焦了。拉近点看。

电阻一个,电阻的线比较粗,应该是某些地方的供电。旁边就是个网卡芯片,有可能是网卡了,主板通电看看是多大的电压。
3.3V的电压,另一边没有电压。

对电阻0V的一边打数值,为对地短路。经过检查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贴片电容短路开裂。再跑就到网卡芯片了。

就在这两个位置。

跟换后,开机测试pcie,发现复位正常。

pci的复位和时钟都正常。正常的复位忘记拍照了。。

插上显卡测试。已经能正常显示了。。。

到此维修结束。。。。

亮机备份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网卡坏了  导致PCIE不显示吧

网友A:
修的细心,加分鼓励。

网友:
很历害,分析到位,大师做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细心,加分鼓励。

经常看你的帖子,你对每个信号都了解,有不懂的地方希望你能多多帮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看你的帖子,你对每个信号都了解,有不懂的地方希望你能多多帮忙呢。

谢谢,你过奖了,我只是修的多而已,很多信号其实我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了下就是网卡引起的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