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IBM服务器,长按开机键才开机,松手即断电

楼主(2017-09-05):
怪事年年有,今年叫我碰上了。 接一IBM的台式机,2007年生产的。双CPU ,症见需长按开机按钮,才能开机,开机后能正常点亮,但不能松手,松手即断电,刚好与正常的机子相反。以为开关按钮有问题,测试按下关开按钮时,两极导通,松手即断开,显然正常的。用镊子断接也是这样的! 分析应当是IO或者BIOS有问题,但是这机子找不到BIOS。有见过的兄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服务器都有诊断显示的。接上电要过一会 错误灯消失了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拍个机器图或者板号图吧,不然没人能帮你。

网友:
是啊,板号什么的都 没有 ,图纸一般找不到

网友:
有的服务器那个开关就是常闭,常开的。

网友:
看不清版号: 机器名称: IBM  SYSTEM X3400

网友(2017-12-25):
好了没,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