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X58主板桥供电大短,维修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7-09-05):
主板型号:山寨X58
主板故障:桥供电大短
上图:

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
你把CPU取下来 在量  我上次遇到个大短路 CPU坏了

网友:
看CP拿掉 0.1,

网友:
拆的太多,难道不可以上可调烧机。。。。。

网友:
这几天我也收到一块这个山寨牌子的X58,第一次CPU供电大短,烧了CPU,修好后用了一天北桥大短,丢一边了

网友:
5A烧机   但是80% 北桥挂

网友:
修过一片。换了管子旁边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测量下桥芯片上面的电容,如果也短,才1欧姆左右,那就是桥短。这种板子用的全部是拆机桥,很容易损坏。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A(2017-10-16):
这山寨的X58板子,北桥是不是X58,拆开看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山寨的X58板子,北桥是不是X58,拆开看过吗

有经验,这种板子北桥是不是X58都不一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经验,这种板子北桥是不是X58都不一定。

轩总,你说用H61的桥能不能山寨出X58的板子?
在拆机市场,见到过X58的小板,打开北桥,不知道什么芯片,CPU倒是放的是W开头的服务器芯片,看样子是1366的座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轩总,你说用H61的桥能不能山寨出X58的板子?
在拆机市场,见到过X58的小板,打开北桥,不知道什么芯片 ...

不行,X58是双桥架构,H61是单桥架构,CPU通讯总线都不一样。如果真能造出了,深圳这边早就造出来了。H61到是能和2011的CPU搭配。现在应该有成品出来售卖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X58是双桥架构,H61是单桥架构,CPU通讯总线都不一样。如果真能造出了,深圳这边早就造出来了。H61 ...

近期H61的桥挺火的,估计又是一波山寨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期H61的桥挺火的,估计又是一波山寨在路上....

保有量巨大,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