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7H2A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7-09-05):
精英p67h2a2主板装CPU点不亮,黑屏不启动,开始一直显示FF,按了主板后面清除键以后自检显示85或者45这个故障码。抠电池也不行。CPU应该是没问题的,在另一块b75上可以点亮。拔内存开机报警,内存我用三星和金士顿试,都不行。CPU手摸是烫的。不知道哪的问题。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45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或者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或者是bios

难道是内存的问题吗?可是我还了两个牌子的内存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或者是bios

BIOS有问题,要用什么办法刷新?还是到维修点去修理?

网友B:
估计内存条件不满足,引起内存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内存条件不满足,引起内存不过。

内存条件不满足具体要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件不满足具体要怎么解决?

测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比如SMBUS总线,VDDSPD,内存VTT,内存VREF,内存复位和内存时钟,另外你也得保证CPU没有问题,主板给CPU的DRAM_PG信号正常,主板给CPU的VREF基准电压信号正常。CPU座子到内存槽的通讯不能存在问题。

网友C:
开机不显示,怎么看?怎么刷?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吧 要么就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不显示,怎么看?怎么刷?

查找板号,下载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写BIOS,焊接后看下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