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760 BIOS

楼主(2017-09-05):
V星gtx760 2G D5  短板的有点缩水  UP0104坏了 无1.05V  附上BIOS

网友A:
编程器读取的还是说用软件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读取的还是说用软件读取的?

                                      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
好的,感谢分享,有心了。

网友:
显卡的BIOS很特殊吗,。。。。。。。。。。。。。。

网友:
V星主板 bios容易坏,垃圾板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台板的话  把管子拆掉不装  影向不大  笔记本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信号不出了

网友:
谢谢,这在找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