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扩容的机器时不时有返修。大家遇到吗?

楼主(2017-09-05):
调查一下;
最近有扩容机器返修,扩完用了十天半个月,来了说不开机。加焊一下硬盘好。。
是我的锡浆不好吗?大家有没有遇到啊??前几个月遇到过一台CPU虚的。这几天
有两台硬盘虚焊。。

还有大家都用的什么锡浆啊。不会是我锡浆不好吧。

我用的是这种,,大家都用的是什么的?

补充一点:用焊油和松香是不是有所区别啊。我最近一直用的是焊油装硬盘的。是不是用松香会好点。

用的是这个焊油。。。有没有人试过用焊油和松香区别一下用。哪个焊的更牢一点吗?

网友A:
我用的也是维修佬的,35克的XG-40我觉得还可以啊,基本没有返工的

网友B:
我用的也是维修佬的一直很好用呀

网友C:
我用的这种,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D:
只能说自己手法可能有问题或者板子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最近天气太热了啊!!!哈哈!

网友F:
扩容的返修率还是比一些小问题要高的很多

网友:
换大桶的好点

网友G:
如果是硬盘虚焊。用松香装。打焊油少打点。容易流到其他地方引起问题 。我扩的容一台反修都没有。

网友H:
手法问题,硬盘高度问题!尽量和屏蔽罩持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维修佬的,35克的XG-40我觉得还可以啊,基本没有返工的

返修也不多,只是偶尔来一个。想查出来什么引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自己手法可能有问题或者板子有问题·····

手法都一样。、就是偶尔回回来一台两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最近天气太热了啊!!!哈哈!

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扩容的返修率还是比一些小问题要高的很多

你返修的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具体什么样的?发个图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硬盘虚焊。用松香装。打焊油少打点。容易流到其他地方引起问题 。我扩的容一台反修都没有。

你扩了有多少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法问题,硬盘高度问题!尽量和屏蔽罩持平!

这个问题我也注意 了,遇到问题后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硬盘锡点做的小点。只做一次。。

网友J:
看客户怎么使用的呗   经常打游戏加上天气热  返修就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返修也不多,只是偶尔来一个。想查出来什么引起的。

偶尔的话估计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磕碰啥的,也算正常吧

网友K:
   跟锡浆关系不大的  不管是谁扩容   多少都会对主板有损伤的  不错很多人说不返修  毕竟都是保一个月的 但是

网友K:
但是反观你一年前扩的容  说不返修的基本没有   追根究底还是主板受伤了    特别是扩容的如果长期玩游戏的话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的扩容的半年之后出问题了  有的几个月出问题了  这跟主板受伤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网友L:
我换了个硬盘也是的 。玩几天没事,前天放哪一夜第二天不开机了,加焊了一下硬盘果断开机了,,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但是反观你一年前扩的容  说不返修的基本没有   追根究底还是主板受伤了    特别是扩容的如果长期玩游戏的 ...

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焊接的有问题? 这种估计很难确认哪里出问题了。毕竟都是用过的机器遇到过什么谁都说不准。没准摔了有问题的就来扩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换了个硬盘也是的 。玩几天没事,前天放哪一夜第二天不开机了,加焊了一下硬盘果断开机了,,
  唉、、 ...

我还以为大家都没返修的呢。看来维修返修是不可避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尔的话估计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磕碰啥的,也算正常吧

估计是的。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跟锡浆关系不大的  不管是谁扩容   多少都会对主板有损伤的  不错很多人说不返修  毕竟都是保一个月的  ...

估计做多了或多或少会有返修的。别说换过硬盘的,好多机器原封的硬盘都虚焊的。拿来做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M:
买到假的维修老锡浆了,钢网太薄了,用加厚的0.25的网不会返修,中温的进口千住锡

网友N:
返修好少。反也是硬盘坏了。 维修老高温锡匠

网友O:
不是手工问题就是RP问题,哈哈,不好解释

网友P:
维修有返修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你以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返修好少。反也是硬盘坏了。 维修老高温锡匠

我的也不多,只是偶尔来一台返修。。但这种返修的很不爽。焊一下硬盘好了,都不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总怕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返修好少。反也是硬盘坏了。 维修老高温锡匠

高温的是多少度的。我用的180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买到假的维修老锡浆了,钢网太薄了,用加厚的0.25的网不会返修,中温的进口千住锡

嗯。我去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是手工问题就是RP问题,哈哈,不好解释

也是的,不是说不准啊。都不知道哪问题。。所以来找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有返修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你以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也许吧。有返修的心里不爽。。

网友:
维修佬,必须的,一直很好用。比较实惠!

网友Q:
楼主 用的是 维修佬 有铅 183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 用的是 维修佬 有铅 183度的吗??

应该是的吧。不是那用138度的。。138度我有,但一般都用在比较CPU近的那种位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买到假的维修老锡浆了,钢网太薄了,用加厚的0.25的网不会返修,中温的进口千住锡

无铅还是 有铅的                    啊

网友:
什么新招???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硬盘装的比较高了是不是...................

不是。考虑过此类的问题。硬盘植一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种,有什么不同么?

你没有返修???你用松香装还是焊油装硬盘???

网友S:
好多  一玩游戏就   死机               也有的  充电用    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多  一玩游戏就   死机               也有的  充电用    就死机

不是吧。那你现在还敢扩容吗?机率有多大。我考虑时间往后走,6代的机器基本上时候越来越久。可能出问题机率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多  一玩游戏就   死机               也有的  充电用    就死机

这种也是扩容引起的?。不理解啊??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啊?遇到这样很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硬盘虚焊。用松香装。打焊油少打点。容易流到其他地方引起问题 。我扩的容一台反修都没有。

扩容硬盘容易返修是挺头疼的事,楼上怎么做到没返修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K:
跟锡浆关系不大的  不管是谁扩容   多少都会对主板有损伤的  不错很多人说不返修  毕竟都是保一个月的  ...

如果一个月之内人为摔过之类的还保吗?

网友U:
是不是夏天温度太高了,玩游戏脱焊,原装芯片也难抵住高温长时间玩游戏!

网友V:
其实都不是虚汗问题,硬盘问题就和以前显卡一样吹一下就好用几天就不行。你换回16G硬盘就不会了。现在都不扩淘宝市面的硬盘质量不行。

网友W:
可是是芯片质量问题     偶尔一台难免的  楼主干的多了 不应该会出其他问题   如果玩游戏会死机那原厂怎么就不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一个月之内人为摔过之类的还保吗?

关键这东西 不好确定定。我们搞的是用过的机器,,你也搞不清到底什么情况。。即使外壳摔了,他说以前就摔的。你也没话说。。。我基本上是如果真是硬盘虚焊了,就帮他重做一下。如果不是硬盘,那我也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夏天温度太高了,玩游戏脱焊,原装芯片也难抵住高温长时间玩游戏!

这个倒是有可能。。很难说了。我感觉还是摔的可能性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V:
其实都不是虚汗问题,硬盘问题就和以前显卡一样吹一下就好用几天就不行。你换回16G硬盘就不会了。现在都不 ...

这个意思硬盘质量不行??   硬盘质量不行??越来越难搞了啊。。。考虑以后还要不要做扩容的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可是是芯片质量问题     偶尔一台难免的  楼主干的多了 不应该会出其他问题   如果玩游戏会死机那原厂怎么 ...

原厂的也会出问题的。也修过不少原厂硬盘虚焊的。。

网友:
动硬盘虚焊的比较多一些,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意思硬盘质量不行??   硬盘质量不行??越来越难搞了啊。。。考虑以后还要不要做扩容的生意了。

硬盘质量的问题 淘宝上面的硬盘都是修过在拿来买的也就是上测试架会显示很多坏道。虽然能用但容易坏

网友X:
硬盘那么大的锡球  焊接好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都是一个原理的东西、我平时也是没有含有了、就用焊膏跟松香啊!没事的

网友Y:
在哪里买的维修佬
建议到迅维深圳淘宝店买,或直接进维修佬旗舰店

网友Z:
这个应该是技术问题,哈哈,开玩笑,你用的锡浆温度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在哪里买的维修佬
建议到迅维深圳淘宝店买,或直接进维修佬旗舰店

南京店买的。我感觉可能是焊油的问题。现在我都改用松香了。松香中性。焊油有腐蚀性。。不是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现在找了。等再过几个月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应该是技术问题,哈哈,开玩笑,你用的锡浆温度太低了吧

183度的。没用138的。138基本上都是除锡的时候用。。

网友AA:
扩容完                                  一摔就容易坏  最好封点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扩容完                                  一摔就容易坏  最好封点胶

用什么封胶啊?这样好烦啊。

网友:
买的东西不行很耽搁的,今年我就买到几个坏的显卡芯片,真是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硬盘那么大的锡球  焊接好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吧

最近返修有点多。不知道什么情况,在找原因了。。

网友AB:
焊油到底是什么成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焊油到底是什么成分的??????????

不知道 ,,但网上查一下,焊油有腐蚀性。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维修佬的一直很好用呀

你做硬盘容易返修吗??你用的是焊油还是松香
??

网友:
只要扩容的机子,我个人的感觉都不行,因为焊接的温度控制不好,主板也受伤了。

网友G:
用松香装硬盘。不要用焊油

网友AC:
焊油上少点咯, 很少有返修的扩容.

网友AD:
别用低温锡 上的时候用松香不要用焊油 保障他摔烂了板子硬盘也不会掉

网友AE: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哈哈哈,  返修很正常,  工厂里面都有报废率, 不要多了就好。

网友AF:
是最怕客戶 手機一回家直接丟桌上

怕硬碟 分離 的可能性也很高

网友AG:
好像和这个没多大的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是最怕客戶 手機一回家直接丟桌上

怕硬碟 分離 的可能性也很高

这个没法避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好像和这个没多大的关系吧。。。。。

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松香装硬盘。不要用焊油

是的。现在是这么干的。以前用焊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法问题,硬盘高度问题!尽量和屏蔽罩持平!

不是的。我注意这个问题了。但还是会虚焊。

网友I:
引用 网友AC:
焊油上少点咯, 很少有返修的扩容.

你做什么焊油? 现在我都心用松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别用低温锡 上的时候用松香不要用焊油 保障他摔烂了板子硬盘也不会掉

现在用183度锡浆,用松香,不用焊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哈哈哈,  返修很正常,  工厂里面都有报废率, 不要多了就好。

说的也是。。。

网友:
问下迅维的手机老师

网友:
注意硬盘植锡的厚度吧,不要太厚了

网友:
运气不好 翻新多啊  运气好的时候  接下排线 告诉客户换屏了 380  一个月也争不少  一返修就是一连窜的客户 要处理

网友AH:
扩容扩死的我都遇见过!!!!!

网友AI:
如果手法没问题的话就是你工具的问题了。。。。。。。。。

网友AJ:
一个是锡的问题  还有个就是硬盘下面胶刮干净平整了吗  不平的话容易虚

网友:
应该是手法问题吧,扩容返修基本都是虚了基带的,硬盘虚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AK:
硬盘虚,不可能吧,常温就行  180度熔点。。。。

网友AL: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假维修佬,钢网薄也容易虚焊

网友:
是不是和值锡网友关系啊????????????????????????

网友AM:
总感觉修过的东西不怎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扩容扩死的我都遇见过!!!!!

时间久了什么样的都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如果手法没问题的话就是你工具的问题了。。。。。。。。。

应该是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硬盘虚,不可能吧,常温就行  180度熔点。。。。

是1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假维修佬,钢网薄也容易虚焊

我迅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总感觉修过的东西不怎么好用

这个有点。大件修的话肯定会有一定返修。其它小修没什么事的。

网友:
应该是手法有问题吧,跟锡酱没什么太大关系吧

网友:
我用的锡浆 是老人头的 焊油也是这个型号的 也怎么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法都一样。、就是偶尔回回来一台两台的。

与硬盘质量也有关系吧 一般换上的都是拆机盘

网友:
扩容的活要不就不要接 要不就接前讲好 保修什么的 现在维修啥故障都有可能产生 所以动板子要慎重

网友:
我觉得和锡将没有关系  是不是操作的有问题啊

网友AN:
焊油,有腐蚀性用久了会把旁边的电容,电阻,烧黑掉。最好不要用焊油,就算用也最好用没有腐蚀性的焊油。

网友:
通常都是用松香,或者自己调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问题是多方面的  以前升级没有返修过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AJ:
一个是锡的问题  还有个就是硬盘下面胶刮干净平整了吗  不平的话容易虚

                     要铲的很平很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做什么焊油? 现在我都心用松香了。

                  用的 固体松香 还是 液体松香啊

网友:
我这里偶尔有出现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焊盘没处理好吧,或者是植球的高度过于良莠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客户怎么使用的呗   经常打游戏加上天气热  返修就高

硬盘就算你打什么也不会虚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松香 不是硬的吗          具体咋搞啊

用松香烟。装硬盘。焊油有时候好用有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用松香烟。装硬盘。焊油有时候好用有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是用小块的松香吗  还是液体松香呢  ???   松香烟  又是什么啊   不懂

网友AO:
无铅还是 有铅的                    啊

网友:
你是老手了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AN:
焊油,有腐蚀性用久了会把旁边的电容,电阻,烧黑掉。最好不要用焊油,就算用也最好用没有腐蚀性的焊油。

AMTECH559焊油     没腐蚀性吧???

网友:
少量出现的话,就不管他了吧,不过耐温越高的锡,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Q:
要铲的很平很平吗

对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没有返修???你用松香装还是焊油装硬盘???

两个一起用

网友AP(2017-10-05):
引用 网友I:
松香。松香貌似好一点。。、。

意思是把松烟熏在焊盘上,然后代替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用小块的松香吗  还是液体松香呢  ???   松香烟  又是什么啊   不懂

就是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无铅还是 有铅的                    啊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不算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AMTECH559焊油     没腐蚀性吧???

说的对,焊油的确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意思是把松烟熏在焊盘上,然后代替焊油?

是的。

网友AQ:
推荐你用PPD的焊锡浆!我自己用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推荐你用PPD的焊锡浆!我自己用的那个!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V:
其实都不是虚汗问题,硬盘问题就和以前显卡一样吹一下就好用几天就不行。你换回16G硬盘就不会了。现在都不 ...

不去淘宝上 买 硬盘  还有  哪有 有的卖啊   ??

网友:
哎  扩容做了一年多了  遇到第一台返修的  这会还在琢磨问题 无聊逛论坛就看到你的帖子
我这机器是6S 当时扩完操作都很流畅   客户拿回去说不定时重启   拿来正好10.3.3又能刷了  于是降级刷机  一切OK  客户很开心拿走了   可是回去还说有问题  今天拿来的  当时开关机都正常  客户把机器留下走了   果然重启呀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的  iTunes刷机报错 9  14  爱思刷机报错-1  -2  真的搞不懂  刷了两边过了 可是进系统卡死了   纠结了  明天上班换个硬盘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