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进液维修....

楼主(2017-09-05):
两台苹果A1502进液第一台 打开处理完进液部分 加电在进系统时一直掉电重启   找边上卖电池的借来电池 换后正常
第二台 处理完后能加电  屏显示电池充电标   换电池后正常

以前也遇到过 电池坏的  这个机型好像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以后修到大家可以换下电池看

网友:
属于比较幸运的两台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A1502这款机子电池有问题确实会导致开机一会重启

网友:
运气好好  不是电池就测死了

网友:
电池换过以后,是会自动重启3遍才可以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