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80 I7显卡感叹号搞定

楼主(2017-09-05):
接同行神舟680 i7 GTX880独显的机器,来的时候显卡驱动感叹号,我换了硬盘装好系统也一样,鲁大师显卡测试每秒10FPS以下卡的要死,各个驱动怎么装都不行,新的老的一样,于是拆机发现,散热管已经被人拆过,旧的干的硅胶还粘在上面,第一感觉是清灰没有清理,导致显卡没有完全贴合在晶体上,导致显卡坏。于是报价千把块钱换显卡吧,客户同意,一番细节的工作开始,贴好隔热胶带,显卡周围拍图,测试周围的电阻阻值然后笔记一下,以免碰掉,这个显卡版超级贵,伤不起3千多呢。显卡芯片不是很贵,经过半小时折腾完工,上图,配置比我的台式机跑分都高

网友:
你这个显卡 板可以单独 拆下来的?小伙

网友:
神州的机器有时候就是很NB的   不过能修好也很厉害啊

网友:
神州的机器就是很NB,,,,,,,,

网友A:
你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显卡了?。。。。。。。。。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能换就不修  修的功夫都耽误了,除非不得以

网友:
换的显卡,确实游戏本温度高,显卡容易烧坏,风险挺大的,显卡芯片好几百

网友B:
这样处理,不会返工吗?仅仅加了压力而已

网友:
神舟的机器确实不好修能修好要有真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处理,不会返工吗?仅仅加了压力而已

BGA两遍应该没得问题,显卡测试温度在80左右

网友:
楼主是换了GPU,还是加焊了一下,就样应该管不了多长的时间!

网友:
胆子挺大啊,全靠经验散热没压到显卡,就敢换显卡,其他条件也不查查

网友:
这种显卡芯片应该也很贵吧!这种能亮的机器可报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两遍应该没得问题,显卡测试温度在80左右

加焊的???????????????

网友D:
换的显卡还是焊接的啊.......................

网友E:
像这样的大显卡,楼主的BGA温度要调至多少度?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装重了显卡好的是不是

网友:
报1000多客户都修,看来是修过几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显卡还是焊接的啊.......................

就焊接,注意要看旁边的电容的锡是不是融化了,才能停火,昨天放了一夜的电视了,今天来正常,关机歇会,下午继续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样的大显卡,楼主的BGA温度要调至多少度?

上面245,下面265,显卡是点胶,用细钢针把里面的黑胶也踢掉,上面放一个大头,锡箔纸两层,高温胶带5层,最上面再用锡箔纸一层,温度到了,拨下旁边的电容是不是可以动,动了就说明已经开始融化,芯片不能拨,万一错位植株没有钢网,手动植株估计又是一下午时间没了

网友:
价钱合适 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的

网友F:
是换显卡了,还是加显了,这种显卡不好搞啊,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换显卡了,还是加显了,这种显卡不好搞啊,太厚了

和台式机显卡一样的厚,干起来没底,先加焊一下,不好再换,还要就算返修也不怕,起码先把钱赚到,以后坏了也好说

网友:
这个显卡单跑都上9万

网友G:
买芯片多少钱啊 这个芯片有点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芯片多少钱啊 这个芯片有点贵吧

250包上机,反正还是赚,主要是没有钢网,植株麻烦

网友:
神州机器散热不怎么样,你这样搞不久即将返修!显卡芯片不良,换新GPU可能久一点,类似问题遇到不少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勇气  现在遇到板载的CPU 和显卡坏的 基本都叫客户重新买一台了 因为成本高 风险大

网友:
楼主心细啊,,技术没得说。。。。。。

网友:
楼主心细之人,技术么的说。。。。。。。。。。。。。。。。。。。。。。

网友:
神舟笔记本,都是奇葩问题。。。。。。。。。。

网友:
瞧吧楼主给乐的   千把块钱换显卡吧,客户同意

网友H:
看到客户同意  玩命也要修好啊。。。。。

网友:
这种机器报不起价格最好不修!风险也高!

网友:
楼主很牛,这个显卡也你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客户同意  玩命也要修好啊。。。。。

是的是的,玩命的都要修好,毕竟价格在那

网友:
楼主赚大了这机子,看来是没有换,嘿嘿

网友:
你真勇敢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识高,而且心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