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求助呀,Y560外接花内不亮修后不正常

楼主(2017-09-05):
主解:联想Y560
芯片组一代I5 450 独立ATI加集成双显卡
故障现象:来的时候是不亮,我试外接花屏,内屏不亮如图

给报显卡问题,直接干了ATI独立显卡,这活我常干,干完后亮了正常,大喜
本来故事在这里应该完了才对,但是。进系统后不亮

一想可能系统或者驱动不对,从装系统,不装独立显卡驱动正常???

但是一装独立显卡驱动后重启,进系统黑屏又这样了,在BIOS下关独立显卡
直接黑屏??再放电改成双显卡,又是这样?独立显卡坏了?还是怎么。换显卡也有
风险(万一换完还一样芯片钱白花了)各位有所高见,诚心请教!

网友A:
看干掉啥小件没

网友:
换显卡也有风险(万一换完还一样芯片钱白花了)不要这样想,失败才能见证成功,你的显卡坏了就得换,没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干掉啥小件没

我拿BGA做的没有掉啥件呀,现在在系统里把独立显卡我禁用了,目前进系统又可以用集成的了,而且鲁大师测试也能全通过,就是显卡性能差很多。

网友B:
谁正在修联想Y530,网卡是BCM什么型号?

网友:
你这还助理工程师· · ·  这机器可以改集显· · · · · ····  · ·

网友:
  去联想官网下载独立显卡驱动,注意显卡的一些辅助供电,做了桥后再测量下

网友:
感谢各位,此机已经被我改成集成显卡了,目前已经好了

网友:
这个显卡出问题需要换的概率很大 正常改集显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依我处理的方式肯定改集显,一代的机器玩不了什么游戏,改集显也没什么不好的,还稳定

网友:
遇到这种  看桌面没有游戏的 直接改集显  省事

网友:
一代的机器改集显就行啦,还搞啥啊

网友:
这点把握都没有么  这个百分百显卡问题 换了就好  当然你改集显用 我也不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正在修联想Y530,网卡是BCM什么型号?

不会看图纸?? 。。。。。。。。。。。。。。。。。。。

网友:
现在这种双显卡的,显卡本身坏的概率比以前双显卡的,高了不知多少。

网友:
双显卡可以改集显,显卡坏的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