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通病大家围观!

楼主(2017-09-05):
本人是修电脑的,想请教一个关于修手机的问题,iphone6 p我下载了阻值图,但是遗憾的是我怎么量那些接口上的阻值,除了空脚的地脚的阻值是对的,别的全量不出来,是不是我用错档位呢?我表是数字表,用二极管档,和锋鸣档,欧姆档都试了。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红笔接地,黑笔测量,二极管档,好像规定要30个字,不知道够了没有

网友B:
你没找到正确的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笔接地,黑笔测量,二极管档,好像规定要30个字,不知道够了没有

红笔接地,黑笔测量,二极管档我都试了,你说这个要30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找到正确的地吧。

地线绝对正确的,。。。。。。谢谢

网友:
用蜂鸣档测,红黑表笔一头接地,一头引脚

网友:
用蜂鸣档测,红黑表笔一头接地,一头引脚

专业维修电脑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C:
怪事哈,有没有换表试试呢?3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事哈,有没有换表试试呢?30个字

换了两个表试过了,610欧姆的量出来就是1.7几M慢慢向下跳,晕死。

网友:
每个品牌的万用表量出来的组织都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只能参考。想要具体的阻止还是要用自己的表量出来的阻止准确,如果再换一个万用表还是不一样,就算是同一个品牌又是如此,除非你买的表特别贵

网友:
很多表的二极管档测出的不一  表的二极管档输出电压要2v以上才能测出1000以上的对地   论坛里的图纸基本是用福禄克表测量

网友:
表不一样。量出来肯定有差别的。不要太相信图了

网友D:
很有可能使楼主所用的表的问题,图上的数值十有八九是用福禄克量的,那种表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块钱,精准的一B,楼主额表如果是那种几十块钱的,量出来的数值差一大截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区别,但相差也能看出来,不至于测量不出,换表吧,ut61e可以试试

网友:
多谢各位热心人士的参与回复,原来是我的表有问题,过了两个小时用又正常了,谢谢!

网友:
每个表量的都不一样,一般不会差太多,你说的应该是没量对吧!!!你没有师傅??问一下呗

网友:
表有问题吧。

网友:
跟开关一样红笔接的 黑笔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使楼主所用的表的问题,图上的数值十有八九是用福禄克量的,那种表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块钱,精准的一 ...

我的也是福禄克15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福禄克15B!!!!!!!!!!

要不你拿个6的来对比一下~~~搞不好会一样~~上次我修一个不记得是6还是6S的了,结果发现下载的那套阻值图把大小6弄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笔接地,黑笔测量,二极管档,好像规定要30个字,不知道够了没有

老司机的字数补丁真牛逼  不知道我的三十的字够了吗

网友:
别的量不出来是OL还是其他的啊,测量肯定是红笔接地黑笔测量啦,用二极管档,不推荐蜂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