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0 开机 3声报警 电流在 0.5-0.6 不出集显 求助

楼主(2017-09-05):
一台dell 的 笔记本  2420,板号是 11281-1    集显 , 初始的  故障是有待机  不触发  测EC  发现 LID信号 只有 0.6V,刷BIOS  后 ,自动上电到0.5 A,   测量板子各个供电  都有电压,唯独集显 不出 电压 ,开机 报警3声  ,电流到0.5A   ,之后  刷写了  几个 BIOS  都是 一样 ,加焊 了下南桥  还是不行  ,求助各位 !感谢!!!!

网友A:
LID信号刷完后电压回来了吗,还有如果刷bios加电了 不行找原厂或者合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刷完后电压回来了吗,还有如果刷bios加电了 不行找原厂或者合成吧

LID信号 正常了  ,这个是不是BIOS 问题 ,引 起的集显电压不出 ?合成BIOS 还不会,如果是BIOS  问题  ,不行去某宝 买个!!!

网友C:
织一下显卡会有惊喜的

网友:
有的机是先跑马过内存才出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织一下显卡会有惊喜的

集显的,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信号 正常了  ,这个是不是BIOS 问题 ,引 起的集显电压不出 ?合成BIOS 还不会,如果是BIOS  问题   ...

可以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这南桥是SLJ8F!

网友D:
按照时序往下查一下各个信号,复位都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时序往下查一下各个信号,复位都有没有

好的  谢谢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欢迎你提问

网友:
查查内存有无波,这是不跑码呀。

网友:
集显电压要过内存之后才有吧。。。。。。

网友E: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还没有修出来

没有 ,客户着急,搞不定,让他拿走了!

网友:
新款机子都是cpu供电正常之后并且质检过内存才会重新发一组svid给ic开启集显  建议重点查内存,内存诺是已过,重点查桥和cpu供电ic周围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