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G540通病

楼主(2017-09-05):
品牌:联想
型号:G540
故障:开机断电
联想G540已经修好几台,都是硬盘供电线接口短路,开机电流0.3左右掉电,有听见喇叭叫的声音,

网友:
联想一体机好多都是硬盘数据线问题

网友A:
c540 好吧   型号就是   楼主改下标题  不好搜索到 通病的吧  就是线单薄 被后壳压坏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40 好吧   型号就是   楼主改下标题  不好搜索到 通病的吧  就是线单薄 被后壳压坏了么

不好意思,说错了,呵呵……

网友:
联想一体机好多是供电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