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不过内存

楼主(2017-09-05):
GA-78LMT-S2不过内存,求助。CPU内存换过,BIOS刷了。就是跑不过内存,跑到C1就开始报警
内存电压正常。SCL3.3V,SDA1.3V,VDDSP3.3V。都正常。

网友:
SDA   1.3V           正常?

网友:
SDA  3.3V才正常

网友:
你还是查查SDA1.3V这个吧。。。。。。

网友:
sda应该是3.3v才正常,你仔细查查吧

网友:
SDA1.3V不正常,3.1V也不正常,和SCL一样是3.3V才可能是正常,总线类不是光看电压达到标准就能说明无故障。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的机 SCL是1.3v也能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