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ThinkPad T440P能亮机BIOS,论坛全都下刷来都不行……

楼主(2017-09-05):
前天接到一个T440P,插上电源按开关,电流有几次跳变跑到1.39!如下: 首先给我感觉这是不是开机了!看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接键盘大小写灯也不亮这是没开机!拔掉内存电流跑到0.89。这应该是过来内存!!!直接论坛下bios刷不行,再下一个刷也不行,电流都跑到0.89!这连我原来的bios都不如!我想到有的板子EC BIOS不能动,就把原来的EC BIOS焊上去还是一样!看着电流跑这么高感觉可以显示了!换个CPU试试还是一样!论坛上下个图纸测测信号,pltrst#,还有各个PG,供电也都正常!没辙了,直接加焊接显卡也是一样!难道要干桥吗?弄了半天没搞好,先放一边搞别的!!!第二天过来理理思路,内存感觉过来!那我内存的那些条件都没测!!打开图纸,系统总线、负载电压、参考电源这些都正常!!难道显卡检不过!测显卡的小电压,打耦合电容阻值都正常!!之前刷bios电流只跑到0.89,还没原板的高。我总感觉是bios问题!于是乎把论坛的所有bios都下了刷了还是一个鸟样!难道论坛bios不匹配??去淘宝买一个,两个BIOS都刷开机电流还是0.89。我把原来的EC BIOS换上去还是一样!此刻开始有点抓狂了!忽然想一下,我把南桥的BIOS换上去试试!一开机电流欢快的跑上去,接屏亮了!亮机电流1.24,如下: 这是什么情况?论坛的BIOS都不行!!!附上亮机图和买的工厂BIOS:一个BIOS问题搞的这么不容易,还有我下载分啊……大家帮忙加点分啊!!!

 会员11883462元2023-6-6 18:14

网友(点评):
BIOS 在25楼

网友:
上传个亮机图,帖子里面始终传不了!就再这里传了……

网友A:
我也在修一个联想不显示 掉电的问题  找各种BIOS 都不行。没下载分  好可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一个联想不显示 掉电的问题  找各种BIOS 都不行。没下载分  好可怜的

那就去淘宝买啊!!!八块大洋,也不是很贵啊……

网友B:
自己合成一下ME 就行,应该是ME不对吧

网友A:
我在论坛下了很多合成了的ME 或者原厂的 都不行  估计CPU 坏了  0.6 上电 掉电 反复循环

网友C:
这个bios论坛好多都可以我就下载过验证好几个机器了

网友D:
好多机器的BIOS需要原厂的 论坛好多都是备份的所以直接刷写有些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合成一下ME 就行,应该是ME不对吧

不会 合成啊……论坛的教程看不懂啊!哪里分,搜哪里!云里雾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下了很多合成了的ME 或者原厂的 都不行  估计CPU 坏了  0.6 上电 掉电 反复循环

0.6掉电不正常啊,bios不对电流都要跑到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论坛好多都可以我就下载过验证好几个机器了

你确定你刷了可以?你确定是我这个板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机器的BIOS需要原厂的 论坛好多都是备份的所以直接刷写有些是不行的

所以要注意啊!不然维修走弯路了……

网友:
有很多机器必须得用工厂的bios程序的............................

网友:
我总感觉是bios问题!我总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看来有时某宝还是管用的,几块,10块的也不算贵

网友:
有的下载就是不亮机 某宝一买就ok 我擦

网友:
谢谢   分享  但是  你的电源  怎么这么脏   就不能擦擦吗?

网友:
这个BIOS我都下了几次了找了几个版本刷了都没用,哎还是淘宝买一个好了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