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K42j cpu供电通病在哪

楼主(2017-09-05):
谁知道K42j cpu供电通病在哪  告诉我下

网友:
电流1.6不亮。好像是有一个电阻坏了吧。具体哪一个忘记了

网友:
芯片的开启容易出问题,芯片的几组供电,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芯片的开启容易出问题,芯片的几组供电

网友:
华硕的只有  看下修好了  帖子     不好修呀

网友:
换个18k的电阻

网友:
18K电阻  量一下

网友:
本体标识DR=??这种类型的。最边边的电阻。我记得如果没错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