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C25彩色A4一体机打印彩色不清晰

楼主(2017-09-05):
如图所示,打印的彩色不清楚,如人物,看不清脸,感觉有白蒙蒙一片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机器用了多少张了,如果不是原装粉就换粉试试

网友:
经多次试验,彩色部分正常,黑白有白蒙蒙的小点点,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从新装了吗????   或换台主机试下

网友:
打印全黑样张有白蒙蒙一片,不清晰(第一张是其它打印机打印的全黑,效果好,第二张是以全黑为原稿复印的效果,有白蒙蒙一片,第三张是彩色复印,比黑白稍好),打印全黑样板也如复印一样,有白色蒙蒙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