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67开机电流0.4已解决

楼主(2017-09-05):
这款型号的大家都知道通病,硬盘下面的电容敲掉就可以。今天接到一台去年修过的机器三星R467,背面电容和CPU大电容都全部换过,开机电流0.4不动了,有人说手触摸下晶振就会来,试了下确实是这样,但只是一时,不可能有问题让顾客自己手去摸下启动!(那是扯淡)那么问题还可能出在RTC电路这,拿表笔沿CMOS电池一路往下查,到R133这就不正常了,测了下阻值已经无穷大了,图纸显示20K的,那就找个一样大的吧,(大点小点其实关系不大,谁让我们这料板多呢)焊上正常了,套上试下又不来了,测了下电压又被拉低了,看看附近没有其他条件影响(除了两个电容)难道是桥拉低的???怀疑之余顺手敲了两个电容,再次测量正常了。装机OK
  总结下:既然硬盘下面的电容是通病,这个通病实际上就是硬盘靠的近的关系,由于硬盘工作时会散发热量,刚好下面的电阻电容又挨的近,时间长了其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修好之余顺便用隔热胶带粘下,之前的修好就是没有处理导致的。(其实这样也好,过保又可以收钱了,哈哈)下面附上图纸和图片 chinafix.com.cn迅维网_三星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这款机器的通病,大多数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这其实和一些电脑厂商一样知道有些地方会有通病不改进,就是为了坏了好换新

网友A:
其实不是硬盘的错,那黑胶纸才是罪魁祸首
以后你多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通病电容都是贴在胶纸或者海棉垫下面的。
比如联想CFT3I单芯片上面的通病电容就是海绵垫
再比如联想G485南桥通病电容,也贴有胶纸
B460是C壳海绵通病

网友B:
这个也属于是通病了 论坛有的图纸的等可以不用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属于是通病了 论坛有的图纸的等可以不用上传

好的,大师顺便请教个问题,联想G480版号LA-7981P REV1.0开机掉电重启,换过内存和CPU,换过EC,刷过BIOS,也刷过EC BIOS,干过南桥。不插内存,电流停在0.8左右,查电压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我不是维修的,我是想修自己的R467才找到这里来的,老哥能帮忙给修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维修的,我是想修自己的R467才找到这里来的,老哥能帮忙给修下吗

厉害啊  客户都一路 找到这里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维修的,我是想修自己的R467才找到这里来的,老哥能帮忙给修下吗

你不是做维修的  自己肯定是修不了的  还是拿到维修点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做维修的  自己肯定是修不了的  还是拿到维修点把

是啊,得找维修点,但是我们这的找了好几家都说是硬盘的问题。所以我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实在点的老哥,我把笔记本寄过去给修修

网友:
老板很细心 不错,路过,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大师顺便请教个问题,联想G480版号LA-7981P REV1.0开机掉电重启,换过内存和CPU,换过EC,刷过BIOS, ...

有没有铁壳,我遇到过联想一个这问题,CPU供电铁壳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没修好,现在知道问题了,但这种机器又遇不上了

网友:
这是不是三星R467通病。。。。。。。。。。。。

网友:
其实要感谢这些厂商,想当年V3000可是帮好多人致富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把!!!!!!!!

网友:
看清楚了还是原来的问题咯,楼主哈。

网友:
老哥你是哪里的?我的三星R467也是开机掉电,能给维修吗

网友:
这个还用上点位图了。太强了。。,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长期硬盘发热导致贴纸下面的电容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硬盘的错,那黑胶纸才是罪魁祸首
以后你多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通病电容都是贴在胶纸或者海棉垫 ...

说得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大师顺便请教个问题,联想G480版号LA-7981P REV1.0开机掉电重启,换过内存和CPU,换过EC,刷过BIOS, ...

这个我好像有碰到过,当初是拿酒精全板刷了一下就好了,你试试,期待结果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都是待机状态下南桥带电的电容都干掉它。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 了很多这样的机器

网友:
维修者的福利!!!遇到过此类故障,,电熔惹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