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过6p触摸ic不充电了, 什么情况 . .

楼主(2017-09-05):
换过6p触摸ic不充电了, 什么情况 . .

网友A:
没装好吧。摔的吗?摔的有可能板层问题。按不充电先查查。

网友B:
触摸块挨着电源,查一下电源虚没,背面还有CPU,温度高了也有可能出问题,按不充电先查吧,我感觉你先把电源重做一下看看

网友C:
换个尾插看下  然后按不充电维修

网友D:
有没有整到电源IC啊?再看下背面有没有爆锡的迹象

网友E:
不能排除你修好触摸充电部分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好吧。摔的吗?摔的有可能板层问题。按不充电先查查。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块挨着电源,查一下电源虚没,背面还有CPU,温度高了也有可能出问题,按不充电先查吧,我感觉你先把电 ...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尾插看下  然后按不充电维修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排除你修好触摸充电部分出问题的可能。。。。。。。。。。。。。。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整到电源IC啊?再看下背面有没有爆锡的迹象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网友:
先确定主板还是外配问题 。如果是主板不排除的暗病。外配问题 应该是拆装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换电池试了没有?还有就是电源IC重植没有?触摸块旁边就是电源,容易虚的,最后不行就有可能CPU爆锡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还有这等事,USB管理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好吧。摔的吗?摔的有可能板层问题。按不充电先查查。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块挨着电源,查一下电源虚没,背面还有CPU,温度高了也有可能出问题,按不充电先查吧,我感觉你先把电 ...

凭感觉应该不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尾插看下  然后按不充电维修

对的。先换外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整到电源IC啊?再看下背面有没有爆锡的迹象

一般爆了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显示充电标准 ,不进电,u2换了、保护开关短接了。 充电ic换了,还是不行, 就显示充电标志...

充电电感,电容换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