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主板用哪款编程器好?求大神推荐

楼主(2017-09-05):
想入手一款编程器  主要就是刷刷主板BIOS啥的  兼容性好一点  麻烦给推荐一下  还有淘宝购买质量这么样?

网友:
维修一般用RT809F  高级点可以用RT809H  都很好用

网友:
rt809f足够维修使用了,再好点809h可以刷ec

网友:
刷主板神器,RT809F  便宜还好用。。。。。。。。。。。。

网友:
一定要买带夹子的线啊,这样不用拆焊芯片了,还要注意我的关于1.8v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69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