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G42触发不上电求思路

楼主(2017-09-05):
一台HP G42触发不上电求思路,待机有3 5V,按开机键电流0。02,不上电,有触发动作,刷了BIOS,换了IO,没动南桥,不知道有同行遇到过类似的吗,提点一下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只能按开机电路一步一步测了,RTC电路,EC待机,桥待机,桥条件

网友:
建议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 重点看看RTC 电路 LID 这些

网友:
查下桥的触发相关条件

网友:
查一下ec和南桥的待机触发条件,不要瞎换

网友:
缺电压,二级电压上。。。。。。。。。。。。。。。。。

网友:
看看待机的PG有没有,修到一个PG不正常,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很小,然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