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 KILLER 无时钟复位求助。

楼主(2017-09-05):
这个主板黑麻麻的想跑下线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故障无时钟无复位。
  CPU管理芯片isl95820 2脚PGOOD以发出 找不到发出去哪里了 有没有大神修到过的。

网友:
现在这个板子  基本都是去桥里面了吧

网友A:
这个板子估计很难修了。。。如果供电全部都正常    就要看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估计很难修了。。。如果供电全部都正常    就要看桥了。。。

应该还有芝麻管的 只是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CPU管理芯片发出PGOOD后一般是经过电阻上拉连接两个三极管转换成VRMPG

网友B:
论坛搜索一下板号看看有没有点位图吧,华硕的应该有点位图

网友C:
跑线吧,看看到底有没有跑进桥里面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跑线吧,看看到底有没有跑进桥里面去。

跑了 线路看不清 整个板黑麻麻的线也是黑的 客户急就让他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搜索一下板号看看有没有点位图吧,华硕的应该有点位图

华擎主板没有点位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了 线路看不清 整个板黑麻麻的线也是黑的 客户急就让他换板了

没办法,实在客户催就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