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S NM-A091 bios 8M TB买的 附上亮机图

楼主(2017-09-05):
在论坛下了好几个,要么不亮,要么用30分钟掉电, 下面附上亮机图和板号图  CPU  i7

网友(2017-12-15):
                刷了   半小时掉电

网友:
刷了   半小时掉 电  我今天也是用了这BIOS一样的掉电,30分种后,我原来 不是这个问题这个BIOS有问题

网友(2018-05-26):
楼主还是掉电,,,,,,,,,,,,,,,,,,

网友(2018-07-31):
楼主,刷了之后有加锁的,输入三次之后不行,关机。

我下裁的工厂的也有密码,但是个空密码,可以进系统,但30分钟掉电,
你这个BIOS刷了上去就提示有密码 ,空的也不行。

网友:
刷了 直接 不断重启 版号我对过了一样的

网友(2019-03-14):
确定半小时准掉电。。。。。。。

网友(2019-06-14):
我刷的半小时掉电

网友(2023-09-02):
你们这个是8M ,我这个怎么是16M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