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楼主(2017-09-05):
今天接同行B490笔记本一台问题不触发 报价拆机 上论坛看程序坏的多下了好几个 又买的还是不行 就下了份图纸KBC_PWRBTN#电压3.0V有跳变 RSMRST这个电压在不按开关时低电平 按过开关有高低跳变  pm_slp s3 没按开关时没电压  按过开关也没有跳变 请各位师傅看看

网友A:
rsmrst  不按开关低电平,不对的吧。这个是待机好的重要标志。加电就要有的,从这里下手 。查一下。

网友:
ec待机条件     复位  供电   晶振起整     ACIN    LID_SW#

网友:
rsmrst应该一直为高啊才对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像RTC电路问题 而且B490 RTC电路出问题的还不少

网友:
等机电压正不正常,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修过RTC电路给芯片组供电不正常,对地短路了。主板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先刷个BIOS 看看在说呀

网友C:
RSMRST 按下开关有高低跳变 ??

网友:
RSMRST有跳变?

网友:
直接换片南桥试一下

网友:
你就只查了这几个啊 慢慢查啊 还有那么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  不按开关低电平,不对的吧。这个是待机好的重要标志。加电就要有的,从这里下手 ...

这个板子应该是按过开关才有待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 看看在说呀

程序刷了有五六个了 还在某宝买的 刷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 按下开关有高低跳变 ??

已经量过了确实有跳变 但是不规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谢谢各位师兄弟 何师傅的关注 已修好

网友(2021-10-30):
或者你可以先了解先触发条件   和S5 和S3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