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系统问题

楼主(2017-09-05):
苹果 A1398  装WIN10  释放系统的 时候 黑屏了      用苹果系统正常使用    客户要用WIN7  你们遇到过吗
   第二台 A1502 装苹果系统 报错         报错  装不了   求解

网友A:
装win7黑屏有可能自带的显卡驱动不对,装win8应该没事,非要装win7看能不能进pe把显卡驱动删了,a1502装苹果系统报错那多一半是没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win7黑屏有可能自带的显卡驱动不对,装win8应该没事,非要装win7看能不能进pe把显卡驱动删了,a1502装苹 ...

是装win10 没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装win10 没装win7

装WIN10  释放的时候 黑屏了      在苹果系统下  使用 正常的

网友C:
1398的机子  怎么不装win7.---------1502的机子你换个硬盘。

网友:
有遇到过装WIN10各种奇怪的问题 换WIN7 啥都正常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不排除是硬件问题

网友D:
装苹果报错的那个建议换个苹果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苹果报错的那个建议换个苹果系统版本试试

换了好多个版本的系统了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98的机子  怎么不装win7.---------1502的机子你换个硬盘。

硬盘是好的  换过硬盘 一样的

网友:
请问外地同行你们装苹果系统收多少钱?我们这里做维修的收50:@

网友:
装苹果系统报错的进pe把盘里所有东西都删了,在线恢复试试看,安装win10黑屏的用系统自带的bootcamp装,不行的话百分之80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多换几个苹果版本试试看

网友:
没试过  不知道啊

网友:
装系统建议你去看看苹果官网boot camp的帮助,不是说客户说要装什么系统就能装什么系统。。。装windows系统建议在macos中的bootcamp下按照提示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