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IUS 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17-09-05):
因小弟刚入行不久所以很多问题大多都要看图纸才能搞定。这个板也是通病,822 822还是822坏。
   看图S_USB3_0C#12被拉低,更换822。

网友:
华硕15S关机也是华硕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经典通病之一。

网友A:
看图怎么是  单电阻呢  ~~~~

网友:
每次都纠结没钱下ASUS的点位图。郁闷,超级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怎么是  单电阻呢  ~~~~

是啊!这B85已经没有排阻了 都是单电阻了

网友:
822有出问题啊...............................

网友:
那里的一般是灰 弄坏的多

网友:
华硕的板,出现这种问题,只要围绕USB_OC#这个信号去找,还是容易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