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映泰h61mlv2 ver9.2和梅捷SY-H91-PCH全固态不触发

楼主(2017-09-05):
跑线出来的,rtcrst#被拉低,用的是4.7u6.3v的电容替代,反正1U的6.3V的就可以

3V待机被拉低,此电容换掉,容量同上,ok

网友:
都是待机类故障,电容对地漏电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楼主 没有图 怎 么找到的这个电容 啊

网友:
是量的跳  冒  上的 电压低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的很完美,点赞.看了你的分析,一下就把主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的很完美,点赞.看了你的分析,一下就把主板修好了!

修好就行,也给你节省时间了,明天记得给我加分

网友:
都是待机类故障,电容对地漏电引起的不触发。

没有图纸的板,太复杂的故障也不好修啊

网友(2017-10-23):
谁有映泰H61MLV2 VER:9.2 的BIOS,提供下,谢

网友:
楼主应该有图纸吧,,所以才一步到位///////////

网友:
这种是怎 么查到的,...........点位图//

网友:
楼主有点位图吗,我有台电脑不开机,就是这种型号的

网友:
这种故障查rtcrst#  没有图纸  或者点位很难查的

网友:
跑线是不是要跑好久啊,是量哪个位置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