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华硕STRIKER II EXTREME主板SB背上短路电容3V待机不短路了

楼主(2017-09-05):
烧鸡,3V被拉低至1V,没完全短,最后测桥背电容,发现有3个(黄圈里面的)电容位置,应该是有电容的,因为只残留了一点断掉的焊锡,我测电容时,表笔不小心挑飞了个12对地值的电容,上电ok,

网友:
华硕这款板没有修过:):)....

网友:
NVIDIA双桥芯片组的775主板,很罕见啊

网友:
这板有点老了,没机会修到

网友:
这是NVIDIA为Intel平台开发的NF790i的芯片组,这板子性能很不错,就是发热量很大,另外也确实老了。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这个电容是不是RTCRST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