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F8S掉电

楼主(2017-09-05):
此贴写给和我一样,正在摸索修机的朋友,希望能少走弯路。高手飘过
故障:上电电流0.2,持续几秒掉到0.029,触发开关,电流0.029升到0.031,连续触发3次后无法触发。
弯路一:经验不足,误认为是不触发,实际上是掉电保护,(插适配器自动上电超过0.1A的,或者触发时有轻微电流跳变的,都是能触发的,除非短路)
查force_off,

发现与门供电没了,难怪输出低电平。与门供电来源于待机芯片3V输出,迷惑了,待机电压怎么会出来???查待机芯片开启
冷静思考,判定是掉电故障,非不触发,开始当掉电维修。

对比pg,发现有一个没出,换触发脚位,波形立刻出来了。(当时粗心,没注意VRM的波形电压不对,只看掉电波形去了)

思考了很久,这种波形,不符合图纸里面关于VRMPWRGD的产生时序,

在与门上换个pg作对比

发现端倪,这才符合时序,先产生ALL_SYSPWRGD,再产生VRM_PWRGD,只是这个pg电压明显被拉低了
弯路二:抓波时,不可以图方便,那个元件好测就测那个,要按时序来

追查SYSETM_PWRGD,发现其上拉电压不正常。

查控制信号,发现0v,最后发现,原来是二级转换电压没产生导致的此次掉电

店里没找到料,最后用p沟道mos管和npn的数字三极管,加一个100K电阻改线路

触发不掉电了,直接到了1.2A,装机就这样了

外接VGA有显示,经过qq群大神的提醒,是通病显卡的问题,需要加焊,和老板说加焊显卡,他估计是怕我又干死显卡了,自己拿去加焊了2次,最后亮机。
疑惑,为何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查图纸,发现VGA是NB输出的,LVDS信号是NV独显输出,桥也有输出,

可能桥的LVDS被屏蔽,或中间出问题了吧,导致只有VGA,无LVDS。不是很确定,去复习下,记得饼哥曾经讲过的

网友:
分析的到位,楼主技术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