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谁知道华硕A42J的温控芯片呀,没图纸找不到

楼主(2017-09-05):
找了半天,就是没找到温控芯片
大家都知道华硕没图纸,这个华硕恶心的像陀屎,最开始是开不了机,不断的电流跳动声,一看电流表只有0.02A,我一测3V.5V不稳定,我就换了个侍机芯片,好了。
好了以后,就是自动半机,铜管热,风扇也转,但是开机半分钟就半机,第二次开机就是15秒,第三次是5秒,明显就是CPU过热保护。
于是我就在主板上找温控,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大神们,能指指我在哪里吗

网友A:
自动半机自动半机自动半机自动半机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

网友:
看情况似乎是BIOS的问题 K42JR 可以先拆掉键盘
刷BIOS试下

网友B:
刷BIOS看下,不行换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半机自动半机自动半机自动半机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

楼主是五笔打字,他要描述是’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看下,不行换铜管。

大神,我刚刚刷了,还是不行,还是掉电,这下迷茫了

网友:
温控一般是八角的  就类似于屏上的码片大小

网友:
有点位吧?找点位图搜温控信号

网友:
记得好像在CPU旁边    好长时间没修这台机子  忘了

网友:
应该没有在你拍图片这个位置,你可以看看其它板子的温控芯片做参考